施耐德ATV71 22KW变频器INF8故障

楼主(2013-04-16):
求助:施耐德ATV71 22KW变频器上电显示INF8,内部电源故障,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谢谢赐教

网友A:
检查端子10V,24V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10V是对的,24V有33V

网友B(2024-01-23):
解决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C:
可能是由控制电源不正确引起的。修复措施:

  1. 检查控制电源,确保其正常供电。

  2. 如果控制电源正常,可以尝试按下故障复位按钮或使用面板上的STOP/RESET键进行复位。

  3. 如果故障仍然存在,可以尝试对变频器进行断电复位,看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4. 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可能是控制卡损坏,需要更换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