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小型机选型

楼主(2013-04-16):
系统需求:

  1. 要求至少具有两个通讯口(当然能扩展到三个更好),一个与单片机相连做从站,一个与相同型号的PLC相连做从站。16入8出数字量完全够用。

  2. 同样的PLC,两个通讯口一个做从站连接单片机,一个做主站连接多个相同PLC,当然能扩展第三个通讯口与一台HMI连接更好。8入8出数字量完全够用。

  3. 尽可能选用哪种连接器形式的,因为接线端子显得线路有点乱。

我初步选定三菱的PLC(FX2NC)来完成这样的工作,打算自带的RS422口与单片机相连,扩展一个RS485通讯用适配器完成自身体系内通讯任务。结果咨询后得知:三菱那个自带的编程通讯口不支持标准modbus协议,要自己开发协议连接单片机办不到,通讯用适配器也只能扩展一个。

看来这个机型不能用了,熟悉三菱的朋友们给一个建议。哪种型号最切近以上要求?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通讯问题,需要能扩展至少两个RS485通讯口。

网友A:
Fx2N已经属于停产机型,后继者Fx3U支持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2N已经属于停产机型,后继者Fx3U支持Modbu...

您意思是 Fx3U自身的那个RS422圆口支持MODBUS协议?

网友B:
松下FPX系列的都可以

网友C:
如果不支持就用自由口通讯来做

3U的机器加485板支持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支持就用自由口通讯来做3U的机器加485板支持M...

 关键需要扩展到至少两个通讯口(不算哪个圆编程口)。现在知道2n不行,只能扩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