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急

楼主(2013-04-16):
一台变压器,电压为220/380,其接线方式为()
A 三角形/星型  B星型/三角形

网友A:
    A 三角形/星型

网友A:
   B星型/三角形

楼主:
到底哪个啊,亲到底哪个啊,亲

网友B:
A。

380v时星形连接,此时线电压380v,每相绕组电压220伏,是线电压的1/√3倍;线电流=相电流。

220v时三角形连接,每相绕组220v,线电压=相电压;但线电流=相电流的√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A。380v时星形连接,此时线电压380v,每相绕组电...

 在同步发电机定子绕组中通以三相交流电,将产生()
A 旋转磁场 B 脉动磁场   选哪个?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380v时星形连接,此时线电压380v,每相绕组电...

网友D:
个人认为选B,看答案接法  一个星形,一个三角形,那肯定就是三相电源了

三相电源线电压380V(火线和火线的电压)

相电压220V(火线和零线的电压)

三角形接法时没有中性点,所以可以简单理解为线电压等于相电压380V

所以220V只能星形接法才会出现

所以选B星型/三角形

在同步发电机定子绕组中通以三相交流电,将产生()
A 旋转磁场 B 脉动磁场   选哪个?谢谢

同步发电机的定子和普通的电动机结构大致相同,所以选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选B,看答案接法  一个星形,一个三角形,那肯...

 支持此观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原创军团--恒温区奋斗  A。380v...

 A,旋转磁场

网友G:
这个问题缺少一个前提,也就是变压器是初级和次级电压比是1:1的三相变压器。

220V对三角形,380V对星形

220V:380V=三角形:星形

网友H(2013-05-24):
引用 网友A:
B星型/三角形

网友I(2014-05-15):
低压侧星形,输出220,380,高压侧根据名牌

网友J:
引用 网友A:
B星型/三角形

B是对的

星形是220V线电压

角形是380V线电压

网友K:
一不看书很多知识都忘记了

网友L(2014-11-09):
选B,不要问为什么,看书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