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2-41-4 电机怎么制动,能耗制动?

楼主(2013-04-16):
刚才问老师说是专门的龙门刨床进刀电机制动,还要是一套设备控制三个这样的电机,怎么做呢?

--------------------

如题,感谢了!老师说的是类似于能耗制动,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接线?

网友A:
这个电机基本上不行的,除非加其他的东西

网友B:
      我国上世纪60年代自行设计制造的一个电机系列,现已淘汰,为啥还要研究这个?JO2-41-4,4极电动机,功率1.7kW。电源接法是星型的。

       假如你老师还教你这个,你逃课去图书馆学点其他的吧,嘿嘿。

网友C:
这种电机一般用在老式的车床或者其他机床上。在一些老的设备上偶尔还能见到,可见当初的产品质量。

网友D:
能耗制动和反接制动都行的。

网友E:
单相220V经二极管、电阻接到电机的任意二根线,电阻和二极管根据电机功率和制动时间要求选。

网友对这个电机怎么那么反感,这是很优秀的电机,现在仍然在大量使用,比现在的电机质量好多了。

网友F:
制动时叫他带个小发电机就是能耗制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国上世纪60年代自行设计制造的一个电机系...

是老机床的改造,毕业设计,没办法啊

网友G:
在其输出轴上外加制动抱闸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相220V经二极管、电阻接到电机的任意二根线,电阻和...

是用在龙门刨床制动上,共有三个这样的电机,可以用一套制动设备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单相220V经二极管、电阻接到电机的任意二根线,电阻和...

楼主(2013-10-13):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单相220V经二极管、电阻...

最后我使用的是阻容制动,终于达到老师要求了,谢谢各位了,现在才回复大家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