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显示有时很慢

楼主(2013-04-16):
刚接触智能化产品(全自动码垛机),问很菜鸟的问题,触摸屏和plc通讯,有时触屏显示和plc运行程序不同步,有滞后现象。屏上有提示通讯有问题,反正也不懂,不管它它能运行,但在手动操作时感觉很不灵敏。触摸屏是hitech,plc是西门子的。想问问懂行的师傅,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然后问一下搞懂这套系统要学习哪些方面的知识?

网友A:
看看你的PLC接线是否有误,导致通讯线电位异常,会反应慢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两者通信设置没设置好,还有就是PLC编程软件中也要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PLC接线是否有误,导致通讯线电位异常,会反应慢

这套设备都用了一年多了,一直没问题的。要怎样检查和处理呢?

网友C:
估计是触摸屏的问题,换个新的试试呢。

触摸屏的CPU处理速度跟不上吧……

网友D:
屏老化了,或者某个元件损坏了

网友E:
触摸屏老化了,搞个新的试试看,估计成功

网友F:
hitech 没有用过,你走的是什么通讯方式呀? 还有你说的反应很慢是什么慢,开机慢显示慢还是按下按钮动作慢?

网友G:
检查一下线缆吧,如果以前没有问题,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那就要检查连线和各接头是否有接触不良及脱落氧化的可能性,再就是要考虑元器件老化问题了。

网友H:
估计是线路的问题,再就是两者通讯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