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们的布线

楼主(2013-04-16):
一个刨床的控制柜

网友A:
挺紧凑,挺好,貌似线槽用的忒差了点,还是回料做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紧凑,挺好,貌似线槽用的忒差了点,还是回料做的那种

网友C:
确实不错,布线整齐说明人和这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挺紧凑,挺好,貌似线槽用的忒差了点,还是回料做的那种

 这样成本低

网友E:
我一直不喜欢把变频搞到最上边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错,布线整齐说明人和这是一样的、

网友G:
看似很整齐,其实布线不太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似很整齐,其实布线不太规范。

为什么这样说呢?给点建议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紧凑,挺好,貌似线槽用...

7年前的电控柜了,线槽质量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不喜欢把变频搞到最上边去

有一定道理,以后试试放到下边。

网友H(2013-07-06):
PLC在上面吧?尽量跟220电隔离远点

网友I:
格局安排不得精髓.

网友J:
上面的是变频器吗 变频器会不会有干扰 不用加输入输出滤波器吗 问问 我不太懂

网友K:
楼主,做得很不错!很整齐!

楼主详细的发帖介绍一下,我们来围观学习

网友(2013-08-19):
是OMRON 的PLC

网友L:
很标准,很好,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M:
从图上看,底板好象是分几段的。这样的话,应该尽量把变频(强干扰源)与PLC分开在不同的底板上。底板的厚度好象也不足。底板最好是镀锌板。估计强弱电的线也没有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从图上看,底板好象是分几段的。这样的话,应该尽量把变频...

变频器和PLC不在一个板上,2mm的镀锌板。我们的电控柜还是能拿的出手的。有机会我们一起探讨。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很标准,很好,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O:
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