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仿真plc的问题 帮帮忙

楼主(2013-04-16):
怎样看组态王的仿真plc和组态王的通讯情况

怎样通过仿真plc给组态王变量赋值

没有真的下位机plc  但仍想仿真看看做出来的效果 利用仿真plc可以吗 但是怎么给变量赋值呀

求行家指点 多谢啦

网友A:
组态王的仿真plc ? 不明白意思 , 是组态王运行在 PG 连接通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的仿真plc ? 不明白意思 , 是组态王运行在...

组态王里的DDE里不是有个仿真plc吗

我就是想知道,在没有下位机的情况下我想让我定义的变量也有一定的值,从而让我看看画面的运行情况,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