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CP1E-N30DR-A的PLC

楼主(2013-04-16):
我是需要把传感器与欧姆龙的CP1E-N30DR-A相连,但是不会画他们的接线电路图,麻烦哪个大神帮一下忙,传感器选得是温度和液位的传感器。而且模数转换是欧姆龙CP1W-AD041。

网友A:
CP1E-N30DR-A是PLC,你的传感器接入其模拟量输入单元CP1W-AD041,温度和液位信号--根据你传感器的信号来接线,如下图:

网友B:
CP1W-AD041 模拟量输入单元均提供4 路模拟量输入。

·模拟量输入信号范围为 0~ 5V、1 ~5 V、0~ 10 V、-10~ +10 V、0 ~20 mA和 4~ 20mA。分辨率为 1/6,000。在1~ 5V和 4~20mA 范围内可使用断线检测功能。

·模拟量输入单元共占用 4个输入字和 2个输出字。

看看下面的图,就很容易知道如何接线了

不清楚温度和液位的传感器的类型是什么,知道了类型,就需要使用不同的端子作为输入

网友B:
从上图可以看出,如果是电压输入,自然只需要接入VIN1和COM1即可;如果是电流输入,就需要把VIN1和IIN1短接,这样就可以激活250欧姆的采样电阻,把输入的电流信号变为了电压信号

网友C(2016-10-22):
请问CP1E-N30DR-A的程序复制到CP1E-N30SDR-A里为什么高速计时器显示错误,导致程序无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