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对点问题

楼主(2013-04-16):
我想请问大家,你们平时怎么去对PLC输入输出点的,

现在有个项目有点大,如果每个点去对,对点都要好几天,

有没有快点的办法

网友A:
我们一般是直接调试整个PLC要实现功能,一个一个的实现;不查点;

网友B:
  对点?

是模块与程序中对应的地址吗?按规则排列

网友C:
急切想知道对点的方法

网友D:
必须一个个对,不然,整体试车万一有点不行容易出事儿呀!

网友E:
大项目,你的有多大呀?

我做过一个项目,26套Q系列PLC,最多的一个PLC外部I/O是4200多个点,最少的一套是720多个点,最多点数的那个PLC对点也就是2天,没什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