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脉冲换算成米数

楼主(2013-04-17):
在人机屏上设定产品米数,对应程序里的脉冲应该怎样转换成米数,谢谢!数据转换中如果有浮点应该怎样处理?脉冲数可以出现浮点数吗?

网友A:
设一个档位系数,比如一个脉冲对应米数是0.0001米,那么计算公式是:脉冲数*脉冲系数(通常为整数1)/10000

网友B:
转成浮点数再计算好了!指令也用浮点指令!其他应该就是计算公式的问题了。不然就整数放大计算,显示时,把小数位位数选对!

网友C:
  一般PLC 程序的热气是可转成浮点数,这样再计算好了.计算工式看你要什么,度娘里也有很多方法,一楼也说了一个方法

网友D:
高速计数器是不支持浮点数计算的,但可以将其脉冲数转换成浮点数进行计算,这样精度会大大增加。

楼主:
先放大再转成浮点数计算的,挺精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