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梯形图中原注释名称?

楼主(2013-04-17):
因为软件操作不太熟悉,特咨询这个修改注释怎么操作?

如何才能将原有的KM1  KM2  修改成汉字?比如:直接点击KM1更改10.00可以,回车后没有注释操作,有没有简便的方法更改?谢谢!!!

网友A:
看看编程软件有没有,地址编译,。。。。。。。

网友B:
在变量定义里面改就行。或者在你那那个DB模块里面。都是你自己定义的。

网友C:
这是欧姆龙的 直接在注释表里修改就好了

网友D:
先要看是什么软件啊  。

网友E:
这是欧姆龙的PLC, 直接在注释表里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F:
在编程状态下右键点击10.00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左键点击编辑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第一次左键点击确认出现的对话框中修改再点击确认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编程状态下右键点击10.00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

 没有你说的确认?

这个时候如果回车,还是和原来的一样,如果输入10.00,也不出现文字修改选框?

谢谢你!

网友G:
欧姆龙的软件看你的版本,大多数支持注释一起编辑(需要在选项里面选择即可),你不会就直接到注视表里修改,用过西门子以后你的脑袋里面全部是垃圾,把垃圾扫除你就会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