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智能仪表通讯

楼主(2013-04-17):
InTouch与智能仪表MODBUS通讯怎么通不上?

网友A:
   通讯连接不上有可能是电脑设置问题,也有可能是线路连接问题以及电源问题等。如是第一次用,首先要检查通讯协议是否正确;如是使用后出现问题,检查电脑中COM的设置(分清第几个COM),串口接触是否良好,工作电源是否稳定(电压太低220V电压只有一百多伏且波动较大会联机不上)等。

楼主:
谢谢!你提的问题我早已重视。打还是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