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上电后电流很大,很烫

楼主(2013-04-17):
现在用的57BYGH301AA步进电机,配套的是DM542A步进电机驱动器,现在用STM32来控制,驱动器电源用的是开关电源24V供电。图示有,

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电机也受控制,转速也可以通过调节STM32的PWM波的频率来调节,但是就是过一段时间以后电机烫得要命,运行电流的话,一直就在1.4A左右,
平时如果不转的话,也大概是800mA左右,请问这个正常吗?

网友A:
SW1-SW8 好像是可以设置电机电流参数的吧。

网友B:
驱动器是否有在不工作时降电流的功能?

从数据来看,电流设置不当。

57电机平常保持电流在0.2A以下就足够了。当然如果是有重力型的负载另当别论。

工作电流视负载而定。加减速时间也就零点几秒的时间,发热应该很小。

网友C:
转速能满足要求的情况,把细分调到最小

网友D:
步进电机发热属于正常情况,如果是短时温度上升比较快也不能说是不正常,肯能一直都在低速运动啊,驱动器电流设置的比较大啊。同样的电机不同的驱动器对电机温升控制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