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价格战,咱把电抗器也省了

楼主(2013-04-17):
价格,

价格,

价格,

减肥,降价,压缩。。。听都听烦了,哎,行业不景气呀

最近一个项目,电气部分从25万降到18万,还被领导批了,说力度不够,最终降到11万,据说才合业主的胃口。

这样一来,我把变频器的输入电抗器都省了,请问这个没啥问题吧?

网友A:
  这要看现场的工作情况,会不会有干扰,到时什么通讯出错,模块量波动大的情况会有发生的说

网友B:
我们一般自己就给省了。不用,也是为了节约。

网友C:
出了问题再说

谁让领导一再瘦身呢

网友D:
控制电路那边加个EMC模块撑着,至于少了电抗器导致功率因数低那也没办法,也就输入电流比较大了

网友E:
变频器的输入电抗器是保护变频器的,这个你得看变频器的要求了。

网友F:
变频器的输入电抗器我们都是不要的(费线费时增加成本),常规应用问题都不大!

如果模拟量或者通信干扰厉害那就需要加装

网友G:
做不了主,就得挺住。

网友H:
这个还真要技术人员说了算,领导技术方面不在行,他还是要采纳下属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