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系列模拟量用传感器

楼主(2013-04-17):
请问西门子200PLC模拟量输入模块外接的传感器一定要4线制的类型才行吗?昨天一个西门子技术服务的说:西门子200系列的不支持2线制的传感器。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我们加了个隔离器

网友B:
西门子200,模拟量可以接的;

接4-20MA信号就行;只要传感器输出标准信号就行;

网友C:
  不是吧,有模块量模块接温度的不是二线制吗 ?

网友D:
不会吧,都能接的。看接线图:

网友E:
瞎说,一直以来我们都用的2线制的。

网友F:
  通常输出4~20ma电流信号的传感变送器,对外输出只有 +、-二根连线,它需要外接24V电源电压才能工作,如将它的+、- 二根连线分别与24V电源的正负极相连,在被测量正常变化范围内,此回路将产生4~20ma电流,见下左图。下右图粉色虚线框内为EM235 模块第一路模拟输入的框图,它有3个输入端,其A+与A-为A/D转换器的+ - 输入端,RA与A-之间并接250Ω标准电阻。A/D转换器是正逻辑电路,它的输入是0~5V电压信号,A-为公共端,与PLC的24V电源的负极相连。

那么24V电源、传感变送器、模块的输入口三者应如何连接才是正确的?正确的连线是这样的:将左图电源负极与传感器输出的负极连线断开,将电源的负极接模块的A-端,将传感器输出负极接RA端,RA端与A+端并接一起,这样由传感器负极输出的4~20ma电流由RA流入250Ω标准电阻产生0~5V 电压并加在A+与A-输入端。

切记:不可从左图的24V正极处断开,去接模块的信号输入端,如这样连接,模块是不会正常工作的。

对第(2)种电压输出的传感変送器,模块的输入应设置为0~5V电压模式,连线时,变送器输出负极只连A+,RA端空悬即可。

    其外接的24V电源也可用PLC输入侧的内部的24V电源代替,即:将上右侧图的24V电源去掉,将PLC的24V电源的正负极,分别接传感器的+接线点与PLC的输入侧的COM点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G:
官方说法是对的,2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只支持四线制的接法。

可能到现在为止,大部分对于四线制和二线制混淆不清。

四线制是指不由PLC的输入端子供电,仅仅采集数据;二线制是指PLC的输入端子既要给传感器供电还采集数据。而2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输入端子是不能向传感器供电的。所以官方说2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只支持四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官方说法是对的,2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只支持四线制的...

谢谢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如果外部供电给变送器,那二线三线的都可以用吧?

网友H(2017-04-02):
图片太小看不清楚  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