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称重

楼主(2013-04-17):
DS-2331称重仪表与西门子PLC采用RS485通讯时 plc设定重量与实际重量偏差大,该怎样解决?

网友A:
西门子有专用称重模块

网友B:
直接用西门子200和你的称重表通讯就好了,200的程序块还是有库的。

网友C:
偏差是不是规律变化,一般都需要修正的;

网友D:
校称啊,根据你的称的说明书进行校验。然后看看485的通讯线是不是受干扰了哦。

网友E:
PID 程序设置 采样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