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ITECH同时连接两个PLC的问题

楼主(2013-04-17):
各位前辈,

   新手求助

现在用的人机型号PWS6600T-S,想分别用COM1和COM2连接两个FX3U,两个PLC不要求通讯,请问技术上可行吗?大致上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没有实际用过这类屏,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B:
可行,一个口走422就能带,要用2个口的话,要都支持422,或者232转422

网友C:
你用COM2一个口带俩PLC,用站号区别通讯。

COM1口不支持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