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提问个剩余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3-04-17):
请问,怎么检测线路中的剩余电流?用什么工具能检测?

网友A:
参考漏电开关内部的线圈

网友B:
线路中的剩于电流,是指漏电吗?如果不是,是不是指断开电源后,线路中的电容电感等放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路中的剩于电流,是指漏电吗?如果不是,是不是指断开电...

网友D:
单相的比较简单!三相就必须上摇表了。。。

单相的,分别测火线和零线的电流,如果两者不等,就说明有漏电。。。火线的电流会大一些,I火-I零=剩余电流

网友E:
剩余电流是什么呢?没懂。漏电流还是静电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