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KW电机启动

楼主(2013-04-17):
我们有一台矿山移动设备,上面有一台90kw的电机,要求正反转。我想问一下90kw的电机在矿上允许直接自动吗?如果不能直接启动,正反转+软启动好还是正反转+星三角启动好呢?各位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建议不要直接起动,看你的票票多与少啦,最为便宜的就是正反转+星三角启动

网友B:
建议用Y-三角 或者 软启。。。。。。。。

网友C:
是不是允许直接启动,看你前端变压器的容量及所带负载是不是轻载的了。假如要降压启动,建议用软启动器。国产的即可!

网友D:
这个功率算是不小的了啊 ,还是软启吧

网友E:
如果变压器容量足够的话可以直接启动,变压器容量设计不大就要降压启动或者星三角启动,或者用软启动器。

网友F:
变压器容量允许的话直接启动没问题,我们350KW的电机照样直起;

如果要降压启动,还是建议使用软启动,国产的也不贵

楼主:
电机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180A

网友G:
电工教科书书上说:交流电动机电机功率达到15KW就不能直接启动,要降压启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果变压器容量足够的话可以直接启动,变压器容量设计不大用星三角启动启动

 星三角启动(适合于轻载)或者自耦变压器启动(适合于轻载或者重轻载都行),软启动器属于垃圾玩意,搞不好就是机毁人亡,为了生命安全,请远离软启动器!!

网友I:
变频启动不是最好吗(正反转)

网友J:
如果电网容量足够的话也可以直接启动,但还是建议用软起吧

网友K:
  用自耦变压器好,简单便宜,我们厂125HP  200HP电机都是用的这种方式完成的正反 连续工作,都没有坏过

网友L:
建议你用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M(2013-09-09):
这个功率直接启动不太好吧,软启动比星三角贵些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建议你用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O:
        一般情况变压器容量20%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标准有规定,但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条件。

        如果正反转控制,最好的控制装置是变频器,尤其频繁正反转。因为在在停车制动时,负载的动能能被变频器的刹车电阻耗散,或采用能量反馈制动器,制动能量反馈电网,电机发热量小。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建议你用自耦降压启动

这个经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