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机如何使用?

楼主(2013-04-17):
1、粉碎机长期作业,应固定在水泥基础上。如果经常变动工作地点,粉碎机与电动机要安装在用角铁制作的机座上,如果粉碎机柴油作动力,应使两者功率匹配,即柴油机功率略大于粉碎机功率,并使两者的皮带轮槽一致,皮带轮外端面在同一平面上。
2、粉碎机安装完后要检查各部紧固件的紧固情况,若有松动须予以拧紧。
3、要检查皮带松紧度是否合适,电动机轴和粉碎机轴是否平行。
4、粉碎机启动前,先用手转动转子,检查一下齿爪、锤片及转子运转是否灵活可靠,壳内有无碰撞现象,转子的旋向是否与机上箭头所指方向一致,电机与粉碎机润滑是否良好。
5、不要随便更换皮带轮,以防转速过高使粉碎室产生爆炸,或转速太低影响工作效率。6、粉碎台启动后先空转2一3分钟,没有异常现象后再投料工作。
7、工作中要随时注意粉碎机的运转情况,送料要均匀,以防阻塞闷车,不要长时间超负荷运转。若发现有振动、杂音、轴承与机体温度过高、向外喷料等现象,应立即停车检查,排除故障后方可继续工作。
8、粉碎的物料应仔细检查,以免铜、铁、石块等硬物进入粉碎室造成事故。
9、操作人员不要戴手套,送料时应站在粉碎机侧面,以防反弹杂物打伤面部。

网友A:
为什么操作人员不要戴手套?也不让带口罩吗?最基本的劳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