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一个装夹工具

楼主(2013-04-17):
  工厂的一个吊装用的夹具是人家开发设计的,但是问题总是很多,所特看看墵内有做设计夹具的高手过来帮忙看看,吊装的是轿车的车轮总成,将其装入不同型号的换笼中

  这是车轮总成图片,其只是一种型号,轮毂内孔装配孔为 57MM,但有14"-18",其轮胎也有大小各类尺寸的,直径从 55-90 不等

  装夹工具工装要求不能碰坏铝制轮毂表面,与表面接触的必是尼龙材料的

网友A:
这个我们专门给汽车厂做维修,这个夹具就是小菜一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专门给汽车厂做维修,这个夹具就是小菜一碟

 熊熊赶紧出招吧!大家都等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专门给汽车厂做维修,这个夹具就是小菜一碟

 小熊,快帮我出个图来看看

网友C:
我做了一辈子的工装夹具,你这个夹具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不过楼主给的设计条件不充分:第一:吊装用的夹具是固定工位?还是利用行吊满车间移动?二:一次吊几个轮胎?三:装轮胎的工位器具一次装多少轮胎?还有,工位器具与轮胎的摆放间隙是多少?四:轮胎的具体尺寸(轮胎的宽度,直径),轮毂的吊装抓取点是什么地方?五:你们要求的是人工装夹?还是自动抓取?动力是电动的?还是气动的?六:也是最重要的,能给多少设计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一辈子的工装夹具,你这个夹具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1, 吊装的夹具是移动,随上面的运动行车或是机械手运行

2, 行吊吊装 2 个车轮在车间移动

3, 一次吊二个轮胎,并不能碰坏铝制轮毂表面

4, 工位器具夹具在轮胎的中间那个孔,最小孔径从 39MM-58MM

5, 轮胎的具体尺寸(轮胎的宽度从 5"-9",直径14"-19"),轮毂的吊装抓取点地方待设计定

6, 一个是人工操作,还有一处是 ABB 机械人掠取

7, 也是最重要的,设计费用现在没法给你说,你认为多少钱合适 ?

网友C:
不好意思,出去了一段时间,没能及时回复,对不起了!看了阿水----王者之师对轮胎吊装工位器具的设计条件,我认为有几点有待商榷           一:工位器具夹具在轮胎的中间那个孔,最小孔径从 39MM-58MM.这个要求是能做到的,但是从工艺装备设计的规范角度来讲,吊装点取在这儿是错误的,因为这儿是正个轮胎尺寸公差最精密的部位,虽然使用尼龙等软质材料防护,但它的骨架的刚性及机械强度远大于铝合金轮毂的刚性及机械强度,尼龙等软质材料总是要有磨损的,这样使用时间长了,尼龙等软质材料一但破损,就有可能伤到铝合金轮毂,这在工艺装备设计中是大忌讳!坚决不允许的!吊装部位建议选择轮胎外缘(轮胎的外表面).                  二:还有上次提到的夹具动力问题,动力是电动的?还是气动的?我建议选择气动的,但是行车上要装一台小的空气压缩机,这有利于实现夹具的远程控制,吊装与释放都由行吊操纵者完成,不需要另外配备辅助人员. 动力若是选择电动的,将会增加夹具的制造成本,同时也增加夹具的整体重量,最后还会增高夹具的维护费用.                                       三:轮胎的外径有多少种规格?最好能给出每种的具体尺寸,这样便于设计时考虑生产线工作中更换轮胎规格品种时,夹具调节尺寸的方便性.      四:关于设计费,由于这样的夹具有它的特殊性,要求自动在轮胎上定位,远程操控抓取与释放,因此它是机械,电气,气动一体化的装置,这类设计费一般来说要五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