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脉冲控制台达伺服

楼主(2013-04-17):
昨天见一设备,PLC用的是EH的,伺服是也是台达的ASDA-AB_,但是不用发脉冲伺服就正反转。

 伺服运动丝杆上有三个点,左右限位,一个原点,当让它复位时PLC给出一个信号,伺服复位完成给PLC一个OK信号,当走完一段距离时,给个定位OK信号,请大吓们指点一下,这是怎么做到的,也不像是速度控制的啊。

网友A:
台达AB的位置控制Pr.有2种模式:

Pr.1、是外部给脉冲

Pr.2、是伺服驱动器内部寄存器参数设置脉冲与旋转圈数

分别叫:

外部位置模式

内部位置模式

网友B:
应该是楼上的说的!可以检查下伺服Pr1-01设定的多少,0是外部端子控制(脉冲),1是内部寄存器位置控制!内部位置控制,通过外部端子定义内部那个位置,在对应位置寄存器中写位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AB的位置控制有2种模式:1、是外部给脉冲2、是伺...

 谢谢王者之师的解答

网友C:
一楼对台达的伺服如此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楼上的说的!可以检查下伺服Pr1-01设定的多少...

 请问如果是PR控制方式,回原点怎么回呢?

网友D:
AB自己是有回原点的功能的。

网友E:
一般的伺服控制器都有简单的寄存器位置控制功能,或者类似的。

网友F(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G:
内部定位,看看参数啊

网友H(2024-03-20):
引用 网友A:
台达AB的位置控制Pr.有2种模式:Pr.1、是外部给脉冲Pr.2、是伺服驱动器内部寄存器参数设置脉冲与旋转圈数  分别叫:外部位置模式内部位置模式...

学习了~

网友I(2024-07-10):
学习一下,高手在工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