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NAS N70E-DR 组过nas吗,情况怎样?

楼主(2013-04-17):
有人用NAS N70E-DR 组过nas吗,情况怎样?1007,超低压笔记本cpu,功耗应该低,sata有6个,也够了,就是品牌没怎么听说过,也不知道Intel的网卡是什么型号,能否聚合...

网友A:
这是块刚上市的主板,网卡是组Intel 82583V  双千兆   单板功耗23W左右,两块西数3T,三块希捷2T,一块希捷2.5寸 1.5T 跑黑群晖55W左右。受累于CPU只有1.5G,千兆网里对传平均95M速度。

没有音频接口,但有音频芯片,有焊点。部分风扇温控只能控制CPU风扇,CPU风扇是个小小的风扇,声音并不大,转速有6000上下了。支持来电自动启动,定时启动,网络唤醒,USB设备唤醒,做台nas来说,足够了。

这个品牌是不出名,前身是翔升,国内二线,但是质量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