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的怪异问题

楼主(2013-04-17):
第一次做伺服电机,选用了额定转速2000转/min 但需要工作在转速为2200转/min,会不会出现某些怪异的情况?

比如 使用位置控制模式,PLC所给频率为1K HZ,对应伺服电机的转速为 2200转/min,但PLC频率不变,伺服控制器也不产生报警,电机转速变成了 1500转/min的情况?

网友A:
改变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参数即可

网友B:
楼上的有可能(应该是设定不对),也有可能是设计有点问题吧。一般1KHZ不管是PLC(电晶体型)还是伺服应该都很容易达到!

网友C:
不会的   不过超过它额定转速的话  会出事的  呵呵   不经常用还没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参数即可

我知道可以改变电子齿轮可以让速度降下来(事实上已经设置过了),可问题是,我们必须让电机跑那么快的速度,使用也蛮频繁的,因为我们对电机的转速有要求,总的看下来,空载出现问题的概率小一点,带负载的情况下,电机常常突然速度慢下来,甚至不动。。。不清楚哪边出了问题

网友D:
首先在位置控制方式里伺服接受指令是脉冲指令,另外电机给伺服反馈的也是脉冲指令,只是电机反馈给控制器的脉冲数只要在控制误差内他就不报警,而电机在位置控制中对电机转速只是有跟踪误差这个说法。如果你的参数设定的报警上限都没达到你就不会有报警的。但你又说带负载时会突然慢下来或不动,应该是跟踪误差大了,但不可能控制器又不报警,所以还是再检查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