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调节阀之感

楼主(2013-04-17):
又一次维修调节阀,工艺反应调节阀内漏,于是带了工具到现场,配合工艺对调节阀进行检查,确定是调节阀是否有问题,调节阀有前后手阀,关闭后手阀,打开前手阀一点,打开调节阀后放空,看是否内漏,然后调节阀稍微开了点,试了试,全关时,有一点漏,不大,于是怀疑判断是阀芯没关严,调了调定位器,零点已到最低。确定阀芯已到达阀座密封。那就拆卸检查吧,于是切除泄压,按照步骤进行拆卸检查,由于是油和水混合物,需带好防护工具,由于冲刷腐蚀严重,拆卸起来麻烦,费了好大劲,终于拆卸完了,摆在眼前的是阀芯和阀座上有小的坑坑洼洼的点点,这就是其中的原因所在呀,内漏,小小的坑就是它造成的,因此我们在阀选型或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介质和温度、压力等参数,否则后果可想而知。简单的教训,也行你也知道了其中的道理,

图马上传,让大家先理解一下其中的道路。

网友A:
严重理解,俺跟你干的是一样的工作。

网友B:
调节阀确定漏量,通过开启前手阀,开启调节阀排污来确认,这个安全性和判断性有点商榷,调节阀泄漏量和腐蚀关闭不严是两回事。

网友C:
俺也是从事仪表维修的,深有同感的!

网友D:
我觉得吧,既然是调节阀嘛主要是工作是起调节作用,阀位在20%--80%左右最好了,其实能不能关死到不是最大的问题,一般的调节阀在正常工作时不会在全关状态的。如果是特别重要的比如紧急情况下一定要关死或全开的话,最好再加个自动控制的截止阀,这样最好了。

网友E:
电位器调到零点是电气零位,需要用手动判断阀芯是否到达了机械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