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别LED显示屏好坏?客户如何买个好LED显示屏呢?

楼主(2013-04-17):
 .
重视品质要付出代价,
---忽视品质代价更高。
找方法才能成功,
---找借口只有失败。
如何判别LED显示屏好坏?客户如何买个好LED显示屏呢?
  1、了解厂家的实力、诚信,服务的内容及质量,这些都是项目能良好且长期合作的基础和保证;
  2、提供或要求厂家对项目安装及应用环境的分析数据,对可发性事件预测及提出预防、解决措施,进而对整个项目计划作出综合性评估;
  3、清晰自己的需求、投入预算及预期的最佳效果;
  4、不同的LED生产工艺、屏幕组装工艺、安装技术经验,将直接影响整个项目的工期、造价、安全性能、显示效果及质量、使用寿命和维护成本,因此事前必须从厂家或多方面了解、比较产品及项目各方面的性能特点,选择出最适合自己需求的方案;
  5、详实地表明对项目的需求及至将来的发展规划,要求卖家提供最佳实施方案,甚至项目的可拓展功能及拓展预算、计划,以避免因项目不适合日后的发展需求而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近年来LED显示屏需求猛增,大大小小的LED显示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增长,行业竞争愈加激烈,但由于行业规范不够完善,恶性竞争屡见不鲜,各家都说自家好,客户难辨好坏,而且大都以价格取向为主。但俗话说买家不如卖家精,大体上指买家如何精明去压价、去要求卖家,却还难以精明过卖家,让卖家占了便宜,结果就象五十万的宝马没买却买了三十万的捷达。然而,做为一名有诚信的制造厂商,应该把行业内的重要资讯事先告诉买家,以供他们选择,不搞信息不对称。
  全彩LED显示屏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粗看似乎已为成熟产业前景广阔,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厂商,仍是任重道远,特别是户外全彩LED大屏幕,绝大部分产品经过二至四年的运行之后,就很难维持在用户的期望值之内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里首先有一个大误区,大部分人认为屏体的主要材料LED、IC寿命均达到10万小时,按365天/年,24小时/天运行,使用寿命有11年多,所以大部分客户只关心用知名的LED和IC。其实这两样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红、绿、蓝三种灯管的合理使用,对显示屏更加重要,对于不同颜色的灯管,要使其工作在最佳状态,对于一个好的显示屏会更加重要。IC的合理调节,也有助于克服PCB的不合理布线问题。
  这里面的关键因素是这样的:
  由于LED、IC属于半导体器件,它们对环境的使用条件要求挑剔,最好在室温25℃左右,其工作机理最好。但事实上一块户外大屏会应用在不同温度环境下,冬天可能在-20℃以下,夏天可能在60℃以上。当厂家生产产品时是以25℃为测试条件,把不同的产品分档分类,可事实运行的条件为60℃或者-20℃,这时LED、IC工作效率及表现不一致,可能原来属于一档的就会变成多档了,亮度就不一致,屏体也自然变花了。这是因为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红、绿、蓝三种灯的亮度衰减和下降是不同的,在25℃时,其白平衡是正常的,但在60℃时,三种颜色的LED的亮度都有所下降,而且其衰减值不一致,所以会产生整屏亮度下降和偏色的现象,整屏的质量就会下降。而IC呢?IC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在-40℃—85℃。由于外界温度过高而导致箱体内温度升高,如果箱内温度超过85℃,IC则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导致工作不稳定,或温漂不同而产生通道间电流或片间差异过大而导致花屏。
  温度对于LED显示屏的影响还不仅如此,假定客户购买了60平方米的LED大屏幕,虽然总面积不大,但内部组成是各个单元箱体,各单元箱体之间的温度不一定均衡,箱体内温度也会受空气对流影响而温度不一致,导致单元箱体之间,或单元箱体内部的温度不一样,带来半导体器件工作效率不一致,从而表现为LED灯的发光亮度不一致,出现“花”屏现象。何况LED显示屏要在夏日暴晒下仍要发光显示。(发出的光要强过太阳光才有效),其发光定会发热,这些都是影响因素。
  受冷热温度影响的不仅有脆弱娇气的LED、IC等半导体器件,还包括坚固的铁箱、连接件、ABS、面罩、各类焊接点,面罩在阳光暴晒下及低温刮冻的雨后湿气的多重夹击下,产生部分变形翘角多达2-3mm,另紫外照射也使面罩板颜色变化,这样在一年多种气候变化之下,我们所看到的面罩板本身会变色,有斑板,变形会挡遮发光管的发光角度产生光线暗区;变形还会影响到PCB板弯曲度,导致焊接点不牢靠,产生虚焊使得LED时亮时灭。由于空气的湿气和氧化作用导致插接件氧化接触面减少,加上震动和变形的细微影响,插接件微米级的镀层没有形成紧接触,导致信号或电源中断,LED显示屏出现故障。

加载不上可能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请根据所列各项与您的操作进行对照:

A。确保控制系统硬件已正确上电。(+5V)

B。检查并确认用于连接控制器的串口线为直通线,而非交叉线。

C。检查并确认该串口连接线完好无损并且两端没有松动或脱落现象。

D。对照灵信LED显示屏控制软件和自己选用的控制卡来选择正确的产品型号、正确的传输方式、正确的串口号、正确的波特率并对照软件内提供的拨码开关图正确地设置控制系统硬件上的地址位及波特率。

E。查看跳线帽是否松动或脱落;如果跳线帽没有松动现象,请确保跳线帽的方向正确。

F。如经过以上检查并校正后仍然出现加载不上,请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是否所连接的电脑或控制系统硬件的串口被损坏。以确认是否应送还电脑厂家或将控制系统硬件送还检测。

  同时,电源也十分重要,由于电源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其输出电压值、工作稳定性和带负载能力也会有所不同,由于它担负着后勤保障作用,所以它的保障能力直接影响到屏的质量。
  箱体设计对于显示屏也很重要,一方面是安全作用,另一方面是电路保护作用,同时还有防水、防尘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通风散热的热回路系统设计是否良好,随着开机时间的延长和外界温度的升高,元器件的热漂移也会增加,从而导致图像质量变差。
  机械疲劳和变形还会影响到铁箱和外框架,导致屏体凹凸不平,模组与铁箱不能紧配合,部分漏水等其他后果。
  因此,要选择一块好的LED显示屏,首行必须要选择好的灯管,经久耐用适应能力强,而且对工艺考核和其它材料绝对不可轻视。户外屏的加工工艺、防水抗变形和关键配件一样,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除了要考虑LED、IC等主要元件的质量外,和卖家的事前沟通也非常重要。它不但直接影响整个工程项目的质量、成败,还常常能让用户更加合理的分配投入的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损失和隐患,甚至增加可观的收益。厂家也应该主动为用户就实际需求和可操作性等提供模拟方案或更佳建议方案,帮助客户合理分析、规划,做出最具性价比的方案,才能成为用户可信赖的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