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扑救电气设备火灾的几种方法

楼主(2013-04-17):
<此处内容被屏蔽>超细干粉 网<此处内容被屏蔽>在特殊条件或没有其它灭火剂的情况下,如何用水来灭火?水能导电,用直流水枪的水柱扑救带电的电气设备火灾,对灭火人员的身体是有害的。所以,在灭火战斗中在设备带电的情况下,我们一般要先切断电源,再进行扑救。但是.因生产或其他原因无法切断电源时,就需要带电灭火。 用水带电灭火时,带电体与喷射的水柱、水枪、人体和地面会形成一个电流回路,这个回路中所通过的电流大小对人体的安全有直接影响。如果我们将水柱、水枪上所获得的电流直接导入大地,人体加绝缘保护,那么就可以保障扑救人员的安全。下面介绍几种用水带电灭火的方法。

一、在金属水枪喷嘴上安装接地线

接地线可用截面 5-10mm,长2-5m的软铜线。接地棒可用1m左右的铁管或铁棒,扑救人员穿戴绝缘手套和绝缘胶靴。 在带电灭火前,水枪手应将接地线的一端牢固地接在金属水枪喷嘴上,另一端与接地棒连接,并将接地棒打入地下O.5米左右,如果接地线与其他接地装置连接,则要求接触良好,持水枪时手的位置一定要放在接地线后面,选择好与带电体的距离,然后射水扑救。

二、穿戴均压服

目前使用的均压服有两种:一种是棉纤维或动物纤维与紫铜丝拼捻的经纬交织布制成的,另一种是用棉布经化学镀铜或镀银制成的。这两种均压服在棉纱或棉布里面,都含有很大成分的金属导体。用这种材料制成的均压服包括:帽子、手套、衣服、袜子、鞋面等,而鞋底则用导电橡胶制成。在穿戴均压服时,一定要把衣服、手套、袜子和胶鞋之间的按扣扣好,使其相互之间的铜线拧在一起,形成一条良好的接地线,然后根据电压的大小选好射水距离,利用金属水枪射水扑救(六氟丙烷)。

三、穿戴绝缘手套、绝缘靴

穿戴绝缘手套和绝缘靴用水带电灭火时,要选择最有经验的水枪手,尽可能扩大水枪喷嘴至带电体之间的距离,要采取措施防止水滴流进手套和胶靴,站在绝缘板上,面向火源,以点射的方法,使水滴落在火源上。在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使用充实水柱直接射向火源,以防止发生危险。

四、采用喷雾水流

在直流水枪的枪口上安装一个双级离心式喷雾头,即成为双级离心式喷雾水枪。这种水枪射出的水流,雾化程度好,几乎是不导电的。实验证明,当水枪的喷嘴距离127千伏带电体5米,并在每平方厘米7千克水压下进行带电灭火时,没有漏泄水流,其射程可达8-9米。 用这种喷雾水枪进行带电灭火时,水枪可以不接地线,直接带电灭火。但要根据电压大小选好距离,消防泵压力应保持每平方厘米5-7千克,并在水枪喷出的雾状水正常后,才能射向带电体扑救火灾。

更多消防信息,请关注海安消防网:http://www.hafire.com

网友A:
不错,感谢楼主讲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