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冷却水的温度控制?

楼主(2013-04-17):
这是一台中频淬火电源的冷却出水箱,上面有20多根出水管线,而每一根管线就是给中频电源内部晶闸管、电抗器冷却用的,当发现其中一根有水堵现象时,此时出水流量将会减少,很容易引起电源内部晶闸管、电抗器损坏,为此,我们工作一会就需要过去看看是否正常,我在想能否在每一根管线上加装一根水温传感器,当水温高的时候就说明有水堵现象,此时报警,然后再进行这根管线疏通,以避免引起器件烧坏现象,不知道使用什么形式的传感器,特请教坛友们的帮助,附图就是出水箱现状,谢谢!

网友A:
如果能在晶闸管或电抗器上安装表面式热电阻进行温度巡回检测报警效果最好。

网友B:
这是亡羊补牢式方案,不是好办法。。。

网友C:
记得以前我们有台调压器600A可控硅水冷,水管上串了个微动开关式流量计做保护!管子和你的差不多粗细!你考虑考虑行不行!

网友D:
不用加温度检测,直接用叶轮式管接头就可以了,有水叶轮就转,水小转的慢,这个需要经常检查的。你的算小的了,我们用的是两台2500KW,两台1600KW的炉子。只能用土办法,再说你用模拟量监控,中频干扰的厉害呢

网友E:
地方小,间隙小。不好判断是否正常。加个水轮还可以,得一个一个的。这个盒子可以改造一下,空间大点,并列加几个热阻,共同传到温控器上,那个温度异常报警。

网友F:
 表面热电阻 分手柄式、直柄式和固定式三种。有二种形状的测温手柄供配套选用,表面铂热电阻可根据被测物体的不同形状和需要,分别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面热电阻 分手柄式、直柄式和固定式三种。有二种形状...

 有图片吗?安装容易吗

网友G:
偶认为你要检测的是中频器的内部期间温度而不是冷却介质的温度,而且冷却介质的温度也不好检测,所以偶认为还不如在中频器中设置温度检测功能,只要超过设定温度就去现场排查。

网友H:
1、楼主要监测的是中频器内部晶闸管和电抗器的温度,当然直接监测最好,也最直接

2、间接监测水温从而判断设备温度,貌似不好用。温度变化比较缓慢,不能及时反映设备状况。可能传感器采集到信号时,设备已经坏了。

3、我感觉监测流量比监测温度来的快些,建议采用流量开关监测,流量减小或者堵塞马上提供状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