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FP-X PLC回原出现多圈误差

楼主(2013-04-17):
求助啊,各位兄弟<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我在做一台设备时遇到回原点不准的问题。具体描述如下:

1、设备组成:伺服+240减速机+丝杠带动负载。

2、每次回原出现1个或者2个螺距误差。

3、回原指令:F171,回原方式2.

网友A:
监控一下DT90348,看一下相差多少脉冲,这种问题最好把回原点那段程序让我们看看。

网友B(2013-06-03):
F171的回原点是一直发脉冲直到近原点,这一部分是不是延迟响应了,是不是伺服参数设置 2.22  2.23了?

网友C(2013-11-21):
你监测UPS 和nPS 看看脉冲,电话:15384265043    QQ:421653852

网友D:
你的原点信号是什么给出的?

网友E:
程序没问题的话 看看脉冲对不对的上 可能有干扰 直接连丝杆试试

网友F:
你的原点是接近开关吧,试试槽型光电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