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R指令

楼主(2013-04-17):
[plsr k10 k1000 k100 y0]

在此指令执行时y0是置ON的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脉冲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么?

你别看PLC上的指示灯是一直亮着的。。。其实那指示灯他只是闪烁不过来。。。010101010101010100101010101010101010101。。。这就是脉冲!!!

网友B:
a君手画时序图,佩服!

网友A:
ON-OFF-ON-OFF-ON-OFF-ON-OFF-ON-OFF-ON-OFF-ON-OFF-ON-OFF-ON-OFF-ON-OFF-ON-OFF

网友C:
我以前也是以为PLC点坏了,见PLC Y0输出的灯一直亮着.

网友D:
脉冲输出,如果你发慢一点,那就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了

网友E:
d带加减速脉冲输出,闪烁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