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3-04-17):
10sx,自带两个DA,0-10V分别对应0-2000。我想用一个通道CH0输出固定的数,比如1000,外部对应是5V;另外一个模拟量通道CH1以一个固定系数跟随CH0输出,比如系数是1.25,就是CH0输出1000,CH2自动输出1250.可以实现吗,这两个模拟量对应的特D(10sx的1116和1117分别对应两个通道)好像不支持32位和浮点数,如DMOV D10 D1117,这样的?请问各路大神我应该怎样用运算转换实现这个功能,不胜感谢!

网友A:
直接赋值输出给指定地址不就行了;

网友B:
你还要输出浮点数,浮点数有什么用??

你认为浮点数能够增加分辨率还是什么呢??

做事情首先要考量目的,编程不是瞎胡闹的

网友C:
他们都不理解你说的是什么,不用管他们,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只是想CH0与CH1之间输出的关系就是1 : 1.25,首先你可以在运算D以前做比例运算,运算好了再化回整数,就可以了,还有你可以把D以前的数据放大100倍以后再运算,运算好了再除以100就可以得到最后1个数存入D地址中,然后再传送到CH1中.

网友D:
运算完了,取整数就行了,方法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都不理解你说的是什么,不用管他们,我知道你的意思,...

 月亮兄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