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尔摩根

楼主(2013-04-17):
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科尔摩根,科尔摩根的伺服电机连上驱动后,怎样才能使电机转起来。不知道是用硬件使能还是软件使能,才能让电机运转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驱动器

网友B:
软件和硬件使能多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驱动器

 mmc-sd-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和硬件使能多应该可以的。

 硬件和软件分使能的话怎么操作啊?大神

网友C:
科尔摩根的伺服本身没有操作面板,需要电脑软件来时间参数的修改和调试,所以你需要伺服的调试软件,如有需要可以跟我联系。QQ:390907612,手机:13405868989,骆先生

网友D:
我觉得可以软件使能后输出给硬件使能,科尔摩根Ethernet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