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X SHEET软件相关问题

楼主(2013-04-17):
电脑使用WIN7系统及EXCEL使用2007版本的,安装了三菱MX SHEET软件后打开EXCEL后提示“MX sheet initialize error errorcode:-2” (MX表初始化错误代码2),请问各位大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EXCEL使用2003版本的。。。

另外还有你有2个控件你肯定没装。。。

网友B:
同问,还有两个是什么控件呢,

楼主:
我已经安装了MX COMPONENT软件的底下两个控件了也已经测试了通讯正常,而且我现在EXCEL也改为2003版了。还是会提示初始化错误。请问跟电脑系统版本有关系吗(目前还是用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