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故障11

楼主(2013-04-17):
ABB ACS800变频器报F/M CONNECT 谁知道是什么故障。

    还报EARTH FAULT故障信息里边提示负载不平衡,和电机、电缆接地造成的。用500摇表摇对地500,证明电机电缆是好的,开起来测量电机电流3项电机电流误差只有1A,电机是15KW  30A 误差1A不算大吧???

求高人指导   拜谢了

网友A:
请检查70.09 MASTER SIGNAL 1,70.10 MASTER SIGNAL 2,70.11 MASTER SIGNAL 3的设置。

一般分别设为231,2301,2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70.09 MASTER SIGNAL 1,70...

 你好: 我的参数里边没有这3个参数,请再赐教 谢谢

网友B:
以前我用过abb 510的    也出现过类似问题   不过当时是因为 控制柜内的接地线和零线之间有5v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用过abb 510的    也出现过类似问题  ...

 看看这个。不是不是干扰引起的呢?

网友A: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PLC酷客  请检查70.09 MAS...

 检查通讯设置 主从连接必备的DDCS光纤通讯板

网友D:
        接地故障的错误,其检测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变频器输出端的接地漏电流的,报这个故障的原因,除了楼主自己判断外,还可以另外你检查下电动机的直流电阻,会不会出现电阻不平衡,另外就是零序电流互感器本身出问题了,或者接线松动了。

        楼上说的参数--ACS800手册真的没介绍哦,然后楼主说的F/M CONNECT也没看到相关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地故障的错误,其检测通过零序电流互感...

 M/F CONNECT这个故障ACS800手册里是没有  但是操作面板上却是有这个故障 真是搞不明白

网友E:
本人是ABB授权工程师,估计您这问题可能是AINT-01C出了问题,如果现在还有这个问题,我可以过去免费给您看一下,详情咨询18310108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