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5ap通讯卡问题

楼主(2013-04-17):
各位高手:

       我在用另外一台FR-A540-1.5K-CH变频器替换故障的一台FR-A540-1.5K-CH时,由于其使用了FR-A5AP的通讯卡.替换上去后,变频器启动运行灯闪烁,但却没有频率信号进入!FR-A5AP通讯板确定没有问题!

       原来故障的变频器,同样机器有很多台,随便更换一台都可以到故障品机台上使用!就是新购的一台不行!还有原来机台上的变频器,很多参数无法调出来!如FR-A5AP的350~390号参数只能看到内个!

     在替换是已经将原来故障品的参数用面板COPY到新购的变频器上!

网友A:
这个要看了你的主板才知道了。或者你的新购机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