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3卡报错 报错号30 segment short

楼主(2013-04-17):
如题,请大侠们帮忙啊!刘老师在吗?

最近经常程序运行到一半就不运行了,用终端TC指令 返回错误30

我检查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为何这样???

网友A:
既然提示了30号错误,应该还是有错误的。不过可能不是程序的错误,而是数据的错误。

错误内容是“Sequence segment too short”,矢量插补中矢量线段太短,一般来说,出现这个错误,是用了类似LI0,0,0,0,或者VP当前坐标这样的指令。

楼主:
刘老师您好,你说的很对 我用2143做的非常多的往返运动,根据不同的条件前进和回退。用到了很多的LI指令。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 “矢量插补中矢量线段太短” 指的是LI 100,100,100中“100”太短吗?

因为有时后状态改变很快,可能LI a,b,c 中 a可能只有几个微米

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 “矢量插补中矢量线段太短” 指的是LI 100,100,100中“100”太短吗?"

100是不会太短的,只有LI后面的参数全是0才会出这个错误。

楼主:
明白!真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