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闭环控制方法

楼主(2013-04-17):
单轴点到点控制,伺服内部脉冲,无上位机,用于小型冲床滚轮式送料器装置,小伺服电机加减速机之后又侧吸影响,冲裁产品需控制在正负1丝,想在从动轮上装编码器反馈,与伺服驱动器构成全闭环控制,不知是否可行?求大师指点!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做到全闭环。不需要上位机的。在使用前设定好所有的参数,然后直接通过开关来运行定长位置,通过外部编码器反馈确定位置是正确。

网友B:
前提是:你选购的伺服具备全闭环接口控制功能;

网友A:
这个伺服肯定有全闭环这个功能,否则全是废话。

网友C:
注意滾輪送料的滑差 若要做誤差的補償 那你需選用速度形的控制器 才能構成全閉 此編碼器的接口 跟伺服無關

楼主:
我之前选用深圳博美德的伺服,业务员说支持全闭环控制,实际上不支持本伺服内部全闭环,而是需买上位机来组成全闭环,我比忽悠了!现在买它上位机要5000大洋,不带触摸屏也要3500啊,不知道买了能不能将送料精度控制在正负1丝?问问台达伺服能不能达到此精度,400w价格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选用深圳博美德的伺服,业务员说支持全闭环控制,实...

 可能你還是繼續被忽悠 國內做的控制器應該都是位置型的控制器 速度型的控制國內有嗎 ? 我懷疑

网友A:
国产伺服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般用的是意大利的伺服驱动,肯定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国产伺服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般用的是意大利的伺服驱动...

 你們意大利的驅動有兩個編碼器的接口嗎? 全閉是指控制模式 這外接編碼器是接到控制器 不是接到驅動器 跟伺服的全閉是兩碼事

网友D:
电机转到位了,滚轮也转到位了,但待加工材料极其可能没有到位,所以楼主大方向都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滾輪送料的滑差 若要做誤差的補償 那你需選用速度形...

为什么要用速度控制模式呢?正负1丝的精度不用定位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国产伺服的我不...

 听说台达有这种两编码器与驱动器构成全闭环控制,博美德也说有,还有图,找他买的时候说有,买回来了说全闭环是与上位机才能全闭环,忽悠人啊!台达不知是否属实啊!这种控制是全闭环吗?

网友C:
這個圖是全閉 這驅動器是Smart Driver 有內置軸卡 但不知軸卡是 V command 還是 P command 但從其專利說明 應該是P 若V 則會自動偵測自動補償

你是送料 往同一方向 沒有間隙問題 只有滑差的問題 還有滾輪精度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圖是全閉 這驅動器是Smart Driver 有內...

 哦!那滑差和滚轮精度能否用从动轮上装编码器与驱动或上位机来构成全闭环来补偿定位精度呢?博美德忽悠人,早知道应该买台达!

网友C:
滑差無法用編碼器來偵測 滾輪的精度就必須用編碼器來偵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差無法用編碼器來偵測 滾輪的精度就必須用編碼器來偵測

 谢谢!

网友E:
用安川的INDEXER驱动器带全闭环型号就可以了,也很简单。

网友A:
国产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们用意大利进口的伺服肯定有的。而且很好用的。

网友A:
意大利的驱动有两个编码器接口的

楼主:
台达的有吗?想买台达的!

楼主:
小生向版主或大侠求台达伺服说明书!准备用台达解决误差问题!邮箱wanguihua@tom.com

网友F:
和我们其中一个案例十分相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我们其中一个案例十分相近。

这就是上位机+伺服驱动(位置控制模式)+绝对编码器通过串行通讯控制。上位机使用的哪样的,PLC还是轴卡 还是单片机?串行通讯怎么和编码器连接?能详细介绍吗?小弟不胜感激!在此谢过!

网友F:
串行通讯在伺服驱动器内部实现。上位机可以是带RS232/RS485串口的任何装置,可以省掉控制卡或PLC。

楼主:
编码器怎样连接和伺服驱动才能实行串行通讯?小弟不胜感激!在此谢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之前选用深圳博美...

 台达的可以

网友F:
图示中的伺服内部有读写串行绝对值编码器的接口。详细咨询联系025-82230122-832或QQ2486672262

网友H:
引用 楼主:
编码器怎样连接和伺服驱动才能实行串行通讯?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编码器怎样连接和...

 这个取决于编码器的类型,本案例采用FPGA作为闭环编码器接口可以适应增量正交、绝对串行等各种类型的编码器,使用VHDL语言实行编码信号的接收及控制。

网友I:
不管你怎么做,这种送料方式能达到正负0.1mm,都算你水平很高了。要达到楼主说的正负0.01mm,这种方式没有可能。

网友J:
通过机械结构将1丝放大到1米,然后只需要限位开关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通过机械结构将1丝放大到1米,然后只需要限位开关就可以...

 呵呵,同意

楼主(2013-11-24):
我买台达A2系列的了,现在在学习使用说明!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通过机械结构将1丝放大到1米,然后只需要限位开关就可以...

1、这个说法非常好;

2、怎么实现?

3、大家用过杠杆吧,如过把1.001米的杠,在0.001米处给一支点 O,就把0.001米放大为1米了!

4、如果传动比是100,大轮转1周360°,小轮转3.60°,如果大轮转36°,小轮转0.36°,用手动36°控制0.36°,就是可行的!

……

网友K:
5、这时,限位开关可以放在大轮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和我们其中一个案例十分相近。

1、ShowMotion的这个图中的绝对值编码器可以用直接位置检测信号取代,这样更简便、更精确、易调整 ,如下:

网友K:
2、ShowMotion的这个图中的运动控制可以采用速度闭环控制或电流闭环控制:

1)速度闭环控制为机械硬特性;

2)电流闭环控制为机械软特性;

3)不能是速度及电流控制,应该是速度或电流控制;

4)控制速度,电流随负载大小变化;控制电流,速度随负载大小变化;速度、电流不能同时控制;

网友F:
框图中速度环,可以省去,但是电流环是如何都不能省的。本框图速度环和电流环同时存在,电流环作为速度环的内环存在,也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 电流环作为速度环的内环存在,也肯定是没问题的。

1、如果是速度闭环控制,应该是“速度闭环+电流闭环 ”;

2、如果是电流闭环控制,应该是“电流闭环+速度闭环”;

3、内环只是个辅助保护作用!控制“电流”还是“速度”的性质由外环决定!

网友K:
4、这个方框图这样改一下:

楼主(2013-12-25):
台达的伺服参数好复杂啊!还在摸索中!好想有位大师指点迷津!

楼主(2013-04-17):
单轴点到点控制,伺服内部脉冲,无上位机,用于小型冲床滚轮式送料器装置,小伺服电机加减速机之后又侧吸影响,冲裁产品需控制在正负1丝,想在从动轮上装编码器反馈,与伺服驱动器构成全闭环控制,不知是否可行?求大师指点!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2014-01-07):
介绍一款支持闭环的智能步进驱动控制器 TMCM-1310主要参数

2相步进电机驱动方面

—最大细分数256

—  高效率,低功耗,发热量少

—  具有动态电流控制

—  带有过温和欠压保护

—  StallGuard2用于电机力矩堵转检测(用于开环控制)

编码器

—  支持增量编码器输入A/B/N(TTL、集电极开路和差分形式 )

—  绝对值编码器SSI输入

接口界面

—  Mini USB2.0 12Mbit/s 通讯接口,USB方便调试

—  EtherCAT实时以太网通讯全双工2*100Mbaud传输速率,带有LINK输入和LINKE输出

—  每轴带有左限位输入STOP-L和右限位输入STOP-R

—  8路多功能输入口(兼容24V,其中2路可用作模拟量输入)

—  8路多功能输出口(漏极开路,其中2路输出最大电流可达1A)

软件

—  TMCL-IDE编程软件在联机控制时候使用该软件实现控制;脱机运行时使用该软件编写程序下载到模块自带的存储器内。

—  Closed-Loop Support 该软件用于闭环控制配置

电气参数

—  正常供电电压:12V – 48V

—  所支持的电机电流:高达3A可通过编程设置

功能:

—电流环即力矩模式(在闭环情况下通过给定电流控制电机输出力矩)

—  速度环(在闭环情况设定电机的速度,实现速度闭环控制)

—  位置环(可用在闭环模式下工作在位置闭环模式,自动补偿位置误差)

尺寸

—长*宽*高=110*110*26.3  mm

网友L(2017-06-19):
你的问题如何解决的?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求助!我的QQ:258308025

网友L: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吧!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指教!能否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加我QQ:258308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