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系列PLC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4-17):
对三菱的PLC不熟悉,仅用过一次FX2N的PLC,现在又要用Q01的PLC,见都没有见过,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 Q01系列的PLC是否需要硬件组态?

2. 用何通讯线?

3. IO地址是否是和FX2N一样,按顺序向后扩展的?

谢谢各位!

网友A:
需要组态,都是模块式的

BUS总线通讯

IO和其他差不多 CPU 后第一个为00————1f 32点的话,类似

网友B:
Q01CPU本地IO在PLC参数中默认设置就可以,如果用到远程IO模块的话,就通过网络参数设置站号就可以了。通过CCLINK主站模块进行读写IO,挺方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01CPU本地IO在PLC参数中默认设置就可以,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