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程序有误吗 急急急

楼主(2013-04-17):
各位高手,小弟遇到一个问题,上面这条语句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但感觉有时start不会复位,是不是这个语句存在一定的问题,求各位高手帮我回答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没人理啊,没人理,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理论上就有问题把。PLC是逐行扫描后在输出这个是存在问题的。

第二句加个延时吧。

网友B:
看不清楚呢???????????????????

网友:
单看这2条语句,没什么问题,如果start能是一直置1在复位的话,程序应该没问题。

网友C:
这要看你L start放在什么位置了,如果放在这两行上面则可以使用,可以将out置1,但start最后状态始终为0,如果放在这两行下面则start可能为1,也可能为0,最终状态由它前面的条件决定,如果没有L start则start不能置1,始终为0.

网友D(2017-10-28):
单看这2条语句,没什么问题,如果start能是一直置1在复位的话,程序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