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怎么设置计数加锁

楼主(2013-04-17):
维纶屏怎么设置操作一定次数自动加锁  输入密码后清除加锁设置 正常运行     最好有例子程序    各位大虾赐教   谢谢

网友A:
说的明白点,你可以用宏指令,每次执行进行计数,计数到,执行加锁动作,输入密码(预设的数),后解锁

网友B:
比较(错误)--计数--加锁

比较(正确)--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