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140可不可以实现三轴矢量轨迹

楼主(2013-04-17):
用B140可不可以实现三轴矢量轨迹?也不是什么三轴矢量,就是AB轴定义为二维矢量,C轴是旋转轴,当AB轴VP直线运动时C轴不旋转。当AB轴做CR圆弧运动时,C轴以圆弧扫描角度旋转同样角度。要求C轴旋转和CR轨迹同步。

网友A:
之前的B140是有问题,现在已经可以了。

楼主:
刘工:您好!麻烦请教一下怎么实现?我是这几天新买的,肯定是最新的了。

网友A:
"我是这几天新买的,肯定是最新的了。"

那可不一定,要看控制起内的固件版本。

实现这个功能,需要指令VM、TN、CR,之前版本中,这几个指令有bug,会导致电机乱动。建议您还是和您的供应商确认一下您手头b140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