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思想求助

楼主(2013-04-17):
 大家好,小弟有个设备编程求助,设备如下:一个圆盘分15个工位,每次转动一个工位,人站在圆台前面一次放两个产品到二个工位上(也可以一次拿下了一个产品再放入一个产品),圆盘转二个工位后拿下合格或不合格的产品然后放入要检测的产品(一次也是拿下了来两个产品再放入两个待检产品)。3工位是磨前检测,6工位是磨平,9工位是磨后检测,12工位是不合格品做标记。每转动一个工位停大概4秒钟再转下一个工位,停下来时3工位的检测产品是否合格,即磨前检测,如果3工位检测合格转到6工位上就磨平,再转到9工位再检测即磨后检测,如合格就通过,不合格转到12工位做个标记,3和6和9和12工位是同时动作的,动作完成后圆盘转动一个工位,机器3、6、9、12工位再动作做判断。如3检测不合格,转到6工位、9工作、12工位就不动作且输出一个信号,圆盘就会转动到下一个工位做相应判断,就这样一直继续循环下去(刚开始圆盘上没有产品,一个一个放,放满15个后圆盘就一直保持各个工位都有产品)。

楼主:
这个编程有点小煩的,信号隔好几个工位传递,每动一下,就要传递一次,求大虾帮帮忙想想好的编程办法的,小弟在此先谢过啦

楼主:
如对问题看不明白或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尽管问的

网友A:
简单点,4S转动一个工位,如3工位检测不合格,不执行6工位,9工位,12工位动作。

这项目难做的是,如果3工位检测不合格,圆盘转动,未到6工位时,3工位又有其他零件加入检测,对吧?

网友A:
如果是这样,LZ可以这样:

1.  因为6工位,9工位,12工位是一起动作的,那么假如3工位检测不合格,那么6工位,9工位,12工位都不动作,是吧?

那么可以把这3个工位看成是一个动作。

其他的期待LZ给与确认再补充!

网友B:
我见过这样的机器,当时就一直想,他那个不良的品的信号怎么传递的,我见到那部机是12个工位的。1工位上制品,2工位检测有无制品,如果没有,往后的工位都不动作,10 工位是不良品检测,11工位是良品排出,12工位是不良品排出。

网友C:
可以使用队列的方法,每次就随着转动变换值,到了相应位置如果是不合格的就不动作,思路简单,也便于修改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4S转动一个工位,如3工位检测不合格,不执行6...

是的 每转动二下 拿出2个捡过产品 再放入2个待检产品

楼主:
现在这么想的 设十二个变量(F12 F11 F10 '''''''F1) 圆盘每转动一次就执行如下程序一次

1、参数传递 F12=F11,F11=F10,''''''''F4=F3,F3=0;F2=0;F1=0;

2、设置F3,当第三个工位检测合格时,F3=1;否则F3=0;

3、设置F9,如果F9==1,表面磨平了,检测,否则不检测;记录检测结果 合格F9=1;否则F9=2;

4、如果F6==1,则磨平

5、如果F12==2,则做标记

6、F13=0且有产品 就输出个信号

不知道可行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队列的方法,每次就随着转动变换值,到了相应位置...

能否详细点的 比如就像我上面写的那样 谢谢啦

网友D:
没太看懂。。。

3、6、9、12工位之外的工位是干嘛的?是不是那些工位都属于人工操作范畴,而3、6、9、12属于机器动作工位?

楼主:
 就一个人操作的 一个大圆盘 每次只能转动一下 转一下时拿下一个产品 然后再放入一个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太看懂。。。3、6、9、12工位之外的工位是干嘛的?...

3、6、9、12工位之外其他工位起啥作用?就起个中间作用啊,就想编程用了I点和Q点,还用了好多M点和DB块一样的道理

网友E:
 楼主:原题目摆放工件有问题:即每转动一个工位放二个工件,转动8次圆盘已放满工件15个,第16个工件已无工位可放,而此时的第一个工件仅移位到工位8,即没有走完工位9与工位12。。。即实现不了你要求的全过程。你在11楼说的“就一个人操作的 一个大圆盘 每次只能转动一下 转一下时拿下一个产品 然后再放入一个产品”是对的,是可以编出的你要求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原题目摆放工件有问题:即每转动一个工位放二个工...

谢谢您的回复,盼了好几天了终于看到您回复了,太感谢了。一次放一个还是放二个,视情况而论,比如刚开始时,工位上都没有工件,可以一次多放几个,等转盘转到360度时,这时操作工可以取下两个工件的同时顺便再放入两个待加工的工件(因为一次取两个,才转动一个工位,第二次转动停止时操作人员就可以休息一下了,等第三次再转动一个工位时再取再放;假如一次取一个放一个,操作工就没有休息的)

楼主:
 这个项目我不知道用什么好的方法把信息传递下去 简单把题目再描述一遍 :

    3工位磨前检测 合格 到6工时位磨平,转动9工位磨后检测 不合格12工作做个标记(假如3工位检测不合格,如果3工位检测不到工件视为不合格,那么转到6、9、12工位时都不动作,只需输出个信号就可以了) 假如9工位检测合格,转到12工位就不做标记 转到操作工面前时,操作工用眼睛区分和拿下合格品和不合格品然后放入待检品

楼主:
 这个设备对操作工一次放入几个工件和拿下几个工件没太多的要求的

网友E:
飘风无影:你的题目我已编好程序,题名为“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十二”,已发帖,现在审理中,你可以看看,有什么不清楚可提出来讨论。

网友F(2014-01-06):
现在这么想的 设十二个变量(F12 F11 F10 '''''''F1) 圆盘每转动一次就执行如下程序一次

1、参数传递 F12=F11,F11=F10,''''''''F4=F3,F3=0;F2=0;F1=0;

2、设置F3,当第三个工位检测合格时,F3=1;否则F3=0;

3、设置F9,如果F9==1,表面磨平了,检测,否则不检测;记录检测结果 合格F9=1;否则F9=2;

4、如果F6==1,则磨平

5、如果F12==2,则做标记

6、F13=0且有产品 就输出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