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243-1的pc access通信

楼主(2013-04-17):
第一次做西门子的通信实验。《cp243-1快速入门》与《PC Access快速入门》看了好几遍。现在的情况是PC与200通过243-1没有问题,监控下载上传修改程序都可以,但是PC Access按手册来做客户端测试一直没有通信成功过。手册上说的TSAP地址也注意看了,还是不成功。是不是网线的问题?我试过交叉网线和普通网线,PC与200的连接都没问题,但是Access一样是连不通。硬件只有一个226cn,一个cp243-1,一台PC和一根网线。请教高手问题会出在哪?

网友A:
那是监测软件,类似OPC,其实需要设好IP,PLC类型。

网友B:
如果PC和200通过TCP/IP连接没有问题的话,以太网组态时LZ是不是设了通信站数量为0?

既然要通过PC ACCESS通信,应该选择1

其次,PC ACCESS上设置,IP地址要与PC和200连的时候地址一致,记得交换站号,和组态以太网时的相反,记得好像是10,11

再次通信,应该没有问题了,反应比以太网慢多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