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与PLC联机

楼主(2013-04-17):
我是用一根网线从我的电脑接到CPU-315上面,本地连接一直是“网络电缆没有插好”.网口肯定没问题的,回家接上网线也能用。不知道怎么才能联上哦。

网友A:
检查下通讯协议和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第一次下载PLC程序需要用编程电缆下载。

先组态好硬件,设置好IP。

网友C:
貌似跟网卡有关吧,LZ不会用的千兆的吧

网友D:
CPU是带PN口的?检查一下PLC的PN有没有问题!再检查一下网卡的速度,是10m、100m自适应的还是千兆网卡,能不能和PLC的PN匹配上!

你可以选用大连德嘉电子的 ETH-MPI(DP) 以太网转换器,使用方便, 对用户完全透明, 无需在上位机和PLC中添加任何程序,安装后立即可以使用。它将西门子S7-300的MPI/DP协议转换为西门子Profinet协议(TCP/IP协议), 使其可以与各种知名上位软件 (如Wincc、组态王、力控、Intouch、KEPServerEX等) 实现远距离、高速(最高可达1.5M)通讯,并可以同时连接Step-7对西门子S7-300进行编程。它可以自动检测波特率。它可以通过Internet实现跨地域数据传送。 它与西门子以太网通讯处理器CP343-1功能相似, 可替代西门子CP5611、CP5613、CP5512通讯卡和西门子PC adapter编程适配器。

转换器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通讯协议和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用的就是千M网卡,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F:
            你的电脑的IP地址要与PLC的IP地址在一个段落:如PLC的IP是:192 168 10 5   你的电脑IP地址应设问:192 168 10  8  后面这位8可以随便设不与其他网络同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脑的IP地址要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