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一旦使能,外部供电的漏电开关就跳闸,为什么?

楼主(2013-04-18):
伺服一旦使能,外部供电的漏电开关就跳闸,为什么?

而且把地线拆了不接地的话,就没事可以正常使用。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驱动跟电机都是包米勒的。

网友A:
漏电了,可以测试一下地线上是否有电流,电流是多少,是否在允许范围之内,是的话,可以设定一下漏电断路器上面值,把漏电电流更改到允许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了,可以测试一下地线上是否有电流,电流是多少,是否...

正常情况下,伺服驱动都会漏电的吗?

网友B:
很明显的漏电流大,看看漏电保护器漏电流是多少?可考虑换大一点试试,如楼上所说。

网友C:
影响伺服驱动使能的原因有什么啊,我使用的华中(HSV-160-030)的就是不能使能!

网友D:
首先:伺服驱动器输出的是PWM调制波,换而言之就是肯定会产生感应涡流漏电效应!

漏电开关灵敏度太高肯定就会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的漏电流大,看看漏电保护器漏电流是多少?可考虑换...

 漏电开关的动作电流是300ma的,正常吗?

网友E:
查一下是否是B级(变频器用)以上漏电保护器。普通民用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是否是B级(变频器用)以上漏电保护器。普通民用的不行。

 如何查等级?我看不到有这样的参数。。。。

网友F(2013-08-03):
正常现象,伺服驱动器本身就有比较大的漏电电流,一般我们都不接带漏电保护的开关的

网友G:
一般伺服驱动器、变频器供电开关不要接漏电断路器,因为输出线高频漏电大,线路越长越严重。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首先:伺服驱动器输出的是PWM调制波,换而言之就是肯定...

 像一些用SSR控制的加热器等,因为温控的输出控制信号,从本质上说也可以认为是PWM波,会产生感应电的效应。

某种情况下如果两台相同的设备,(都没接地),如果此时,左手右手各摸一台,可能会有较大的感觉。

同时,加压加热,磨擦都可以产生静电。

网友(2013-10-28):
可以找包米勒公司问问

网友I(2016-03-10):
引用 网友D:
首先:伺服驱动器输出的是PWM调制波,换而言之就是肯定...

在么,可以加扣扣详细说下吗

网友J:
不建议去掉PE地线,选用无漏电保护的空开即可。伺服的漏电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电源功率板上的共模滤波电容,另一个是机壳、定子及绕组上等效电容引起泄露的电流。不接地一般都有麻手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