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位置脉冲下的脉冲当量

楼主(2013-04-18):
 脉冲当量是固定给定值 还是计算值?如果是计算值 需那些参数啊?如是固定值应如何设置?

网友A:
脈衝當量是計算值 跟其有關的參數

  • 有絲距(絲桿)

  • 有傳動比

  • 系統所設定的編碼器解析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脈衝當量是計算值 跟其有關的參數 有絲距(絲桿) 有傳...

 假如:螺距6mm  传动比1:1 编码器2500线 4倍频 那该怎么求啊!!

 我想知道求电子齿轮比中 脉冲当量必须给定吗?

网友A:
脈衝當量=6mm/ 10000p

電子齒輪比 僅用在高解析度的伺服系統  2500ppr 哪來的電子齒輪比 哎 又是個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