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tt、tn三种接地的区别

楼主(2013-04-18):
it、tt、tn三种接地的区别,那种最好?

网友A:
鸡肋 鸡肋  !……

网友B:
没有好不好的区别,是适应不同供、用电情况而制定的标准,而且不是谁能选择的。

网友C:
低压配电系统的接地型式:TN、TT、IT系统。

1,TN系统

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所有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均接公共的保护线(PE线)或公共的保护中性线(PEN)。

a,TN-C。最为普遍,但不适合对安全和抗电磁干扰要求高的场所。

b,TN-S。主要用于对要求高(如潮湿易触电的浴室和居民住宅等)的场所及抗电磁干扰要求高的数据处理和精密监测等试验场所。

c,TN-C-S。

2,TT系统

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但其中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均各自经PE线单独接地。如图:

该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线路的保护装置动作于跳闸,切除故障线路。但出现绝缘不良引起漏电时,因漏电电流较小可能不足使线路的过流保护动作,从而使漏电设备的外漏可导电部分长期带电,增加触电危险,因此该系统必须装设灵敏度高的漏电保护装置,确保安全。

适用于安全要求高及对抗干扰要求高的场所。该系统在国外应用中较为普遍,现我国也开始推广应用。《住宅设计规范》规定:住宅供电系统应采用“TT、TN-C-S或TN-S接地方式”。

3,IT系统

系统中性点不接地,或经高阻抗(约1000Ω)接地。该系统没N线。

主要用于对连续供电要求高及有易燃易爆危险的场所,特别是矿山、井下等场所的供电。

楼主:
楼上回答得很好......

网友D:
没有最好,只求适用。场合不同,要求也不同。设备的配置合理都可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