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SK一机多屏连接方式

楼主(2013-04-18):
Samkoon SK系列触摸屏可以支持以MODBUS协议为通信协议的PLC的“一机多屏”的连接方式。所有的触摸屏一台连着一台,第一台触摸屏与PLC连接。可以把所有的触摸屏都设为<此处内容被屏蔽>从站<此处内容被屏蔽>,PLC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主站<此处内容被屏蔽>,双击工程管理器上的“com1连接”,弹出通信口属性设置窗口,在窗口的“一般”选项内设备服务项上选择Modbus RTU,右边选择Modbus RTU Slave即可;也可以把和PLC相连接的第一台触摸屏设置为<此处内容被屏蔽>主站<此处内容被屏蔽>,PLC和其他的触摸屏设置为<此处内容被屏蔽>从站<此处内容被屏蔽>,所以第一台触摸屏在通信口属性设置时,需在设备服务项上选择Modbus RTU,右边选择Modbus RTU Master,并且需在该窗口的参数选项内把模式改为扩展模式,并分配好触摸屏地址。这样,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从站<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触摸屏,即使不与PLC直接相连的触摸屏就可以通过第一台触摸屏来获得PLC的数据。两种方式中只有<此处内容被屏蔽>主站<此处内容被屏蔽>能和<此处内容被屏蔽>从站<此处内容被屏蔽>进行通讯,<此处内容被屏蔽>从站<此处内容被屏蔽>之间不能相互通讯。

n        PLC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主站<此处内容被屏蔽>,所有的触摸屏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从站<此处内容被屏蔽>时:

1.连接PLC的通信口为RS232,连接方式和系统设置如下图8-1,图8-2,图8-3所示:

图8-1 PLC(RS232)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主站<此处内容被屏蔽>的“一机多屏”连接示意图

图8-2 选择MODBUS协议,并选择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从站<此处内容被屏蔽>

图8-3 分配触摸屏的站地址

2. 连接PLC的通信口为RS 485,连接方式如下图8-4所示:

图8-4 PLC(RS485)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主站<此处内容被屏蔽>的“一机多屏”连接示意图

   PLC的通信端口为RS 485时,由于触摸屏都是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从站<此处内容被屏蔽>,系统设置与通信口为RS 232时的设置一样,可以参照图8-2和图8-3所示来操作。

   Samkoon SK系列触摸屏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从站<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时候,最多可以连接255个触摸屏,但须注意的是连接的触摸屏的数目超过一定的额度时,响应的速度可能会变慢。

n        第一个触摸屏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主站<此处内容被屏蔽>,PLC和其他的触摸屏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从站<此处内容被屏蔽>时:

1.     连接PLC的通信口为RS 232,连接方式和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主机<此处内容被屏蔽>的系统设置如下图8-5,图8-6,图8-7所示:

2.

图8-5 PLC(RS232)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从站<此处内容被屏蔽>的“一机多屏”连接示意图

图8-6 第一台触摸屏选择MODBUS协议,并选择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主站<此处内容被屏蔽>

图8-7 第一台触摸屏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主站<此处内容被屏蔽>需选择扩展模式

做从站的触摸屏的系统设置可以参照图8-2和图8-3所示来操作。

:由于RS232无法支持多点(multi-drop)的连接方式,所以当“一机多屏”中的PLC没有支持RS485端口时,必须配置通讯适配器把RS485信号转换成为RS232信号才能连接。

:当在“一机多屏”中选择Samkoon SK系列触摸屏做为主站的时候,做主站的触摸屏的地址模式必须选择为“扩展模式”。

楼主(2013-05-30):
一屏多机链接方法可以参看软件内“帮助”一栏。

楼主:
显控安卓HMI与现有linux系统人机界面的区别?

网友A:
支持落叶归根的显控知识扫盲。。。。。。

网友B(2013-10-30):
选用PROFACE触摸屏找我,GC4000低价大甩卖了,上海育展,proface代理,小王QQ631201168,1893031604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PROFACE触摸屏找我,GC4000低价大甩卖了...

你卖的日本货多少钱,国内现在有没有WEB功能的proface?

楼主:
系统设置可以参照图8-2和图8-3所示来操作

网友C(2018-06-15):
学习了,以备后用!

网友D(2018-11-20):
非常谢谢,正好需要这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