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SK一屏多机连接方式

楼主(2013-04-18):
Samkoon SK系列触摸屏不仅可以“一机多屏”的连接方式,还可以支持以MODBUS协议为通信协议的PLC的“一屏多机”的连接方式。即一台触摸屏可以直接操作与之相连接的多台PLC的寄存器地址,只要PLC支持MODBUS通信协议即可。在系统设置时需将触摸屏的通信口属性的“一般”选项内设备服务项上选择Modbus RTU,右边选择Modbus RTU Master,使触摸屏做为<此处内容被屏蔽>主站<此处内容被屏蔽>,PLC都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从站<此处内容被屏蔽>。触摸屏对寄存器地址的操作,即对支持MODBUS协议的PLC内相应的寄存器地址进行操作。因为支持MODBUS协议的PLC的寄存器名称都能和MODBUS协议中的寄存器名称相对应。连接方式和触摸屏的系统设置如下图8-8,图8-9和图8-10:

图8-8 “一屏多机”的连接方式

图8-9 触摸屏选择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主站<此处内容被屏蔽>

图8-10 触摸屏做<此处内容被屏蔽>主站<此处内容被屏蔽>需选择扩展模式

当按照上述的方法设置后,通讯口属性内的PLC地址就无效了。当用户在某控件上点击输入地址时,弹出如下图8-11的地址输入窗口,选择寄存器的名称的左方有一下拉菜单,点击下拉菜单所选择的数字即为PLC的<此处内容被屏蔽>从站<此处内容被屏蔽>地址。

图8-11 地址输入窗口

:由于RS232无法支持多点(multi-drop)的连接方式,所以当“一 屏多机”中的PLC没有支持RS485端口时,必须配置通讯适配器把RS485信号转换成为RS232信号才能连接。

楼主:
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需要解答的?

网友A(2016-09-20):
如何确定哪个plc的地址是多少?又如何区分plc里面的寄存器D和继电器M

网友B(2017-01-08):
是否可以全部用485从站模式?

网友C:
如果有一个plc通信不好,触摸屏如何判断处理

网友D(2018-03-26):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E(2018-04-30):
没积分,回复先,能下载,再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F:
一样没积分下载怎么办,只能凑字数了

网友G(2018-06-19):
几分不够啊,怎么得积分

网友H(2019-01-06):
感谢楼主的慷慨分享,学习了,谢谢

网友I(2019-03-02):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需要解答的?

com2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