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双速电机问题

楼主(2013-04-18):
请问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用接触器控制能实现双速吗?比如说一个普通的星型接法的电机.

网友A:
直接用双速电机好啦,你那样好像不可以。

网友B: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不管三角型还是星型接法,它的额定转速是一定的。

网友C:
一般来说,小功率电机的运行方式都在电机内部接好的,星形接法,只露三个接线桩在端盖,要改变成三角形不大可能。如果在端盖有六个接线桩,可以用来星三角转换,两种接法,用接触器可以做到,但要注意功率,星接只有三角接的三分之一。

网友D:
不能。一样的转速,只是星形接法功率是三角接法功率1/3.

网友E:
电机抽头决定呀

网友F:
这样要是能控制,别人的双速电机还卖的出去么